为什么我用的TSICT工具不能显示元件信息?

楼主(2017-05-11):
win7 64位系统,TSICT版本1.62。看使用方法说查到对应的元件,在窗口有上角会显示元件料号及品名等相关信息。为什么我就没看到?大家都这样吗?

网友A:
改用BoardViewer吧,好用的点位图软件

网友B:
华硕点位图我有两种,一种和你说的一样,也是看不到元件信息,一种都可以看到
第一个那个都可以看到元件的详细信息,
第二个就什么参数都没有,这个问题我也在论坛里问过的,没有人回啊。

网友:
我还没试过不好同你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点位图我有两种,一种和你说的一样,也是看不到元件信息,一种都可以看到
第一个那个都可以看到元件的 ...

你说的事PCBRepair吧。这个是可以的。关键是有些点位图就是只能这个打开。没有信息不方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改用BoardViewer吧,好用的点位图软件

请问可以打开华硕的点位图吗?在哪可以下载?百度都没看到。。。

网友:
说到点位图,就是IBM的最好,点那里,线路图全出来了。操作简单,其它的不尽人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可以打开华硕的点位图吗?在哪可以下载?百度都没看到。。。

支持9种常用点位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华硕点位图我有两种,一种和你说的一样,也是看不到元件信息,一种都可以看到
第一个那个都可以看到元件的 ...

还有另外一种 具体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还有另外一种 具体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

不给连接故意骗我们看你的主题帖子,一进你主题贴的头一页就看到你的3B问题。

“ 应该是 RT7209A 找到芯片型号 还是无定义 日了狗 ”,你应该弄错了这个3B=  应该是是RT7290A

网友:
有些是看不到 是很头疼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不给连接故意骗我们看你的主题帖子,一进你主题贴的头一页就看到你的3B问题。

“ 应该是 RT7209A 找到 ...

我说的不是这个  我说的是中国区首发点位图软件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说的不是这个  我说的是中国区首发点位图软件

我是开玩笑的,你的 3B=  的确是  RT7290A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是开玩笑的,你的 3B=  的确是  RT7290A

你怎么还没认证呢

网友E:
就是还没有考虑好啊,个性有点强迫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就是还没有考虑好啊,个性有点强迫症

好吧 不认证各种麻烦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吧 不认证各种麻烦的

个性就是有点强迫症,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做试验,其他的早早就跑了,试验老师也乐意大家都跑她好直接收拾回家,结果我一个人做到最后,本来离下课时间还早,起码还有三十分,然后试验老师百般不乐意,牢骚不断。然后我就反馈到系主任那里,结果后来的试验课程不到下课对方就不放所有的人出门,说你们的系主任打过招呼试验时间要做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