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94芯片电源维修

楼主(2017-05-11):
一台电源短接率黑线无输出,检查494的4脚电压是否是高电平(高电平保护),正常;检查494的8脚11脚的电压是否是1.5-2v(这两个脚的电压应该是相等),正常;检查两个DX304管子,发现有一个不正常,换上后,空载短接绿黑线,电源有输出,上机测试,电源无输出,再次检查电源,发现DX304再次损坏,检查两个大电容并联的电阻150K,发现阻值不完全一样,一个150K,另一个160K,拆下两个大电容,发现有一个大电容没有容量了,更换两个大电容,两个150K电阻,手头无DX304了,用13007暂时代替测试,开机正常。
vc97万用表

TL494参数网上很多,不详细写了。

三极管在散热片下面,很难拍清楚,再拆下来太麻烦了,将就点看吧。手头没有DX304了,最后用两个13007代替。

两个小电阻在夹缝中,色环为棕绿黄金,一个阻值变大,两个同时换。

两个大电容,一个几乎没有容量了,两个同时换。

网友A:
上个图吧
比较直观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个图吧
比较直观点

晚上上图,现在在外面有事情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晚上上图,现在在外面有事情。

感觉 应该图文并茂
说下 检修思路
这样 帖子 含金量就高了

网友C:
楼主这维修帖,写的很贴近实际情况,如果配图,这帖子的含金量就高了。

网友D:
今天一个炸保险的电源  更换损坏原件通电主供电都偏低   明天还得去研究研究

网友E:
你测电容是用什么测的 ? 我的数字表测量不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测电容是用什么测的 ? 我的数字表测量不成

我用万用表测得,我的万用表是VC97,可以测电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觉 应该图文并茂
说下 检修思路
这样 帖子 含金量就高了

已补充图片,谢谢指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补充图片,谢谢指导!

那里的指导
按也是新手来学习的

网友F:
供电不足导致开关管功耗增大损坏。

网友G:
思路搞反了吧:
应该是先测量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否相等,如果不等,肯定先查这两个电容及并联的泄放电阻啊!

这是烧功率管的最直接原因。
然后再来测量次级电路吧?

网友H:
150K均压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大,相应的电容会过压鼓包,引起无电源无PG电压输出。导致主板无复位。

网友H:
这种情况的电源以经修过好多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思路搞反了吧:
应该是先测量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否相等,如果不等,肯定先查这两个电容及并联的泄放电阻 ...

是思路错了,一开始以为次级保护导致的无输出,次级没发现问题,才检查到功率管坏了一只,因为电容目测没有鼓包,开始没怀疑到电容问题,没有测量电容,导致又烧了一个功率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150K均压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大,相应的电容会过压鼓包,引起无电源无PG电压输出。导致主板无复位。

这个电容目测没有鼓包,所以一开始没直接换电容,判断失误,导致又烧一个功率管。

网友I:
TL494 很常用  很有维修参考价值  可惜现在电源很便宜  修好 不知能否赚到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维修帖,写的很贴近实际情况,如果配图,这帖子的含金量就高了。

是这样的
图文并茂 在加维修思路
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一个炸保险的电源  更换损坏原件通电主供电都偏低   明天还得去研究研究

发个帖子 分享下
像按这样的新手 可以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万用表测得,我的万用表是VC97,可以测电容。

好像 不太准确 偏差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供电不足导致开关管功耗增大损坏。

就是开关管D级的电压低了
引起的 烧管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TL494 很常用  很有维修参考价值  可惜现在电源很便宜  修好 不知能否赚到钱

这确实是个实现的问题!
现在电源太便宜了,我们帮电脑店修一般是20-30,跟普通用户应该事先说好价格,能接受才修,不然,建议直接换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150K均压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大,相应的电容会过压鼓包,引起无电源无PG电压输出。导致主板无复位。

这样的情况 长城的300P4 最常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种情况的电源以经修过好多了

相对来说 好修点
更换大电容 就可以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思路错了,一开始以为次级保护导致的无输出,次级没发现问题,才检查到功率管坏了一只,因为电容目测没 ...

这也是好事啊
积累了 经验
经验 最重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容目测没有鼓包,所以一开始没直接换电容,判断失误,导致又烧一个功率管。

判断失误,导致又烧一个功率管
测试的时候 没有保险串灯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TL494 很常用  很有维修参考价值  可惜现在电源很便宜  修好 不知能否赚到钱

可以修修高端ATX电源啊
还是挣钱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开关管D级的电压低了
引起的 烧管

开关管供电,激励不足都会增大功耗烧坏的。

网友:
不错。学习了,初学者的福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开关管供电,激励不足都会增大功耗烧坏的。

激励不足
是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激励不足
是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

激励不足就是场管的G极驱动电压不足,使管子工作在放大区,功耗增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激励不足就是场管的G极驱动电压不足,使管子工作在放大区,功耗增大。

310v 不足 怎么会引起 G级激励电压不足呢

网友:
学习了,值得我们学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确实是个实现的问题!
现在电源太便宜了,我们帮电脑店修一般是20-30,跟普通用户应该事先说好价格, ...

这个是杂牌冲击 太大了
换个杂牌 新的才70

但是高端ATX 电源
维修费用 肯定高点

网友:
很好,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个电源从电容看目测像是长城电源,8CM风扇的。

网友:
那天也修了一个 修完输出电压低 不知道哪里问题。

网友:
测电容用万用表,只难参考,实际数值有偏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