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东芝T210小本短路不触发

楼主(2017-05-11):
             昨天客户拿一台东芝T210的小本过来,说不开机。插电试机,发现待机电流0.06,按开关没有反映,不触发。感觉这个待机电流有点高,给客户报短路,客户同意维修,放下机子走了。
            拆开电脑,检测所有电感对地阻值,除了CPU电感才30左右,其他电感都几百的阻值。电感没有发现短路。马上到迅维下载这个机子图纸。插电量3V--5V,没有电压,量5V上管PQ22的D极没有电压, ,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,打开图纸,PQ22的D极是有B+电压产生,继续查看B+电压 ,B+是有WIN电压经过PD4,再经过电阻PR12产生,量在PR12的B+这边没有电压,在PR12的PD4这边有18.5的电压,把电量B+阻值为0,应该是B+电压线路短路,就直接用烧机法,检测那里短路,发现这个电容短路 ,东芝主板电容都没有标准,反正已经找出来了就没有在图纸上查是什么标号了,从旧板拆了个同样大小的电容换,再次量不短路了。插电上机,待机0.015,3V--5V电压出来,按开关,能启动,拔掉电源把屏幕、内存接上,开机,屏幕亮了,东芝的标志出来了 ,此机维修结束。
    很久没有写了,写的不好忘指点

网友:
仁宝的点火回路 公共点短路 导致待机 0.06

网友:
修的不错,加分鼓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