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TID1/1GD5 V5显卡

楼主(2017-05-11):
华硕显卡故障:一般情况下N卡都是先有核心供电再有显存供电的,经测此板有核心供电0.91V但是没有显存供电。显存供电的芯片信号是DJ-查资料知道是RT8202A。于是查它的工作条件,2脚和9脚是供电有5V正常,15就是EN有1.7V的开启有算正常,为什么有供电和开启还没有出来电压,先算芯片再说,换后故障依旧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那么会是什么问题呢,仔细看了下芯片的外围,发现第16脚的电阻有一点点的腐蚀,第16脚是TON脚应该是频率设置脚,由12V经过一个510K的电阻到芯片16脚。找不到510K的电阻,蛮用了1M的电阻看看行不行。装上后测试显存供电有1.65V了,显卡也点亮了。维修就结束了。

网友A:
大家要学会看板,要耐心,细心,这样才会发现蛛丝马迹的。

网友B:
用1M电阻代用会不会用久了不稳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1M电阻代用会不会用久了不稳定?

也许有可能,但是我点亮了很多次,系统用了挺久的,都没有问题。TON这个脚的电阻一般都能大。几百K的很常见。

网友C:
显示器电源板  坏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 上面找几个473电阻 不难 下次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示器电源板  坏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 上面找几个473电阻 不难 下次可以试试

有道理,只光顾找主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要学会看板,要耐心,细心,这样才会发现蛛丝马迹的。

这和是必须要注意的 好多问题 仔细观察会发现好多问题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专业细心,其实长期维修建议还是用显微镜比较好,有很多时候细微的问题都能很快发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