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nspiron 1440 主板不启动

楼主(2017-05-11):
dell inspiron 1440 主板不启动 ,待机电流0.01,启动后电流停在0.8,3.3V和5V电压正常。求大师帮忙。感谢
主板
DELL

网友:
刷过BIOS试一下啊,

网友:
0.8V应该还没过内存,查下桥和内存共电

网友:
北桥 显卡 看看 最好示波器测测

网友:
你看所有电压全部到位了没

网友:
找专业维修机构维修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个Dell 开机不亮的,上电0.002电流,加焊了显卡,开机亮了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虚焊的多吧

网友:
显卡居多

网友:
内存,北桥,显卡看看

网友:
查一下电路啊 这样问是没有结果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,AMD的显卡也可以引起电流不跑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