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长城电源无紫5V怎么维修啊

楼主(2017-05-11):
请问一下长城电源无紫5V怎么维修啊无输出

网友:
首先,检查一下大电容是否有约300伏的直流电压,如果没有检查一下整流桥和保险,如果有,请检查一下厚膜芯片等电路,可以上传一个图片让大家看看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5V的输出的IC坏啦

网友:
还是 上个图吧 直观点

网友:
检查大电解上的电压是否是300V左右?辅助电源是否正常?

网友:
副电源 没工作 没输出

网友A:
一般长城,都是待机芯片坏,没有待机修高压。

网友B:
用5V去烧啊,看哪里发烫

网友C:
先测量一下5v有没有短路,再就是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5V去烧啊,看哪里发烫

修ATX电源 也有烧机法吗
是如何操作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长城,都是待机芯片坏,没有待机修高压。

P1014AP06这些辅助IC 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测量一下5v有没有短路,再就是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

版主
这些说的有点笼统呀

网友:
扫荡5VSB 部分 一般都可以修好

网友:
先检查保险丝,300V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修 辅助电源吧。

网友:
有图纸吗,,,,

网友:
同求,哪位大神出来说说维修经验

网友:
待机无电压,先测、换待机芯片供电电容,电压偏低且稳定,换待机芯片,如有独立电源管,也要检查是否击穿,周边阻容件是否烧坏,一般不是特殊外形电源修的意义不是很大了。

网友:
哪位高手说说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