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 MFC8220/MFC 8440 硒鼓清零方法/步骤及注意事项

楼主(2017-05-11):
兄弟 MFC8220/MFC 8440 硒鼓清零方法
1.打开前盖
2.按“清除/返回”键
3.依次按*、0、0
4.关闭前盖
注意:更换新墨粉盒时(请勿断电),请务必在缺粉指示灯亮时打开前盖。
若客户更换了新墨粉盒但机器未检测到仍旧报错,或更换了旧粉盒打印偏淡,
可以对显影偏压和显影辊计数强制初始化,也就是按照以上步骤操作。
硒鼓单元的强制初始化步骤

网友:
请各位加分

网友:
把0 0改成1 1效果还要好,能多打印好多,要不粉用不完,再加粉还加不进去,即使加进去,有余粉,和新粉搅拌不均匀,潮度不一样,打印会出现底灰。除非每次都清理干净了,那样实际倒出来的粉比加的粉还要多。当然改成1 2还会打印更多,但是不建议改成1 2,因为怕粉不够用,当然0 0清零能 给增加加粉的频率,增加收费的次数。

网友:
开来楼上的是明白人知道的多

网友:
珠江路小眼睛你灌水这么多版主是你亲戚啊 呵呵

网友:
你是不是版主亲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