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0 C305,就是每次接上电源的时候会自动触发

楼主(2017-05-11):
联想3000 C305,就是每次接上电源的时候会自动触发,几秒后又自动掉电,当掉电后可以正常开机,开机后能正常工作,能正常关机。BIOS刷过了,南桥考过了,还是不行,是不是要换桥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只换个桥来试一下啦

网友A:
应该就在RTC这块,桥的可能性很大,建议还是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就在RTC这块,桥的可能性很大,建议还是换一个试试

多谢留言,那天我换个试试

网友B:
是联想一体机  amd平台的?  好像新机就是这样的   c305这个机器 做得不好  屏是个现实器一样的存在  插电自己先灰下屏 未检测到信号 然后就熄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联想一体机  amd平台的?  好像新机就是这样的   c305这个机器 做得不好  屏是个现实器一样的存在  插电 ...

汗,这个问题我修了一天,也没有解决问题,原来是这样

网友:
先查下RTC线路 这种问题 不完全影响使用  若打动需要考虑下

网友:
就是桥的问题,。

网友:
我的是自己开机。能正常工作。没掉电

网友C:
楼主用过品牌台式吗?很多机器通电自动触发的,没见过?有些在bios里面可以关闭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用过品牌台式吗?很多机器通电自动触发的,没见过?有些在bios里面可以关闭的!

谢谢你啊,以后再碰到这样的机子我从BIOS设置

网友:
能用就将就用吧,不要去拆腾了,你的还好,我现在遇到这台机器是能进系统有声音,没图像,连暗影都没有,显卡都焊过了,还是一样,没有解决

网友:
兄弟的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

网友(2017-06-22):
我现在手上出有台,也是通电自动触发掉电可以再开,开了都正常,这个到是可以不管它,只是它有时候不能触发。不触发的时候待机003-005跳,二极电压的控制好像提前出来了但又不稳定,也不停的跳,,,不好搞,正要搞它奶奶的又正常了

网友D:
好像 本来就是这个造型的䎱。。。 开机自动来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像 本来就是这个造型的䎱。。。 开机自动来,,

是的,这个破机子就是这个得行

网友:
今天刚刚好修到这台机子    北桥供电滤波不良pl15     修好装机发现这样你说的情况     后来设置时间什么的都没用   然后师傅和我说这机子是这个样子    和华硕的一体机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BIOS 电池有电吗

网友E:
我现在也遇到一台 开机自动上电不掉电 但是我这个不显示  电流表可以跑到1.33就是不显示  BIOS 刷过了 还是不行

网友:
这机子故障率有点高,通病也多,唉

网友:
这个我悄悄告诉你  coms电池没有电了   rtc电容漏电

网友:
应该是桥问题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(2017-08-08):
引用 网友E:
我现在也遇到一台 开机自动上电不掉电 但是我这个不显示  电流表可以跑到1.33就是不显示  BIOS 刷过了 还是 ...

兄弟,,,你的这个后面解决没有,,我现在也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,,,,,,,

网友:
有些一体机就是这样的,不用管它啊

网友:
看5楼说的   应该和那些组装一体机差不多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RTC电路出了问题@@@@@@@@@@@!!!!

网友:
这机器多经典啊,靠他挣了不少钱了,,,,楼主的现象是正常的

网友:
这机子是这样的,修到过,刚开始遇到都以为是有问题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的问题,不好修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看你还是先把开关线拔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