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1458不开机

楼主(2017-05-11):
收到一台IPAD A1458 客户反应不开机,拆机检测电池有点馈电。充电激活后可以开机 正常使用三天给客户。。。过两天客户又说开不了机,大神指导是不是电池问题呀
开不了机

网友:
下个图纸看看

网友:
一般来说是电池问题了 , 很简单 下次再不开机的时候 查查电池还有多少v的电 小于3.5就基本跑不了了

网友:
我看就是电池的原因

网友:
电池问题的‘换电池先’

网友:
建议你换电池试一下排斥一下电池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看图说话有些不一定

网友:
来自: 浙江金华
是不是主板漏电啊

网友:
你装上直流电源看看是不是主板漏电了。顺便看看直流电源能不能正常开机,这样就清楚了。

网友:
换个新的试试,

网友:
对平板修的少我任为你找个同行高手看一下

网友:
是IPAD几代呀 应该是不能充电吧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!!!

网友:
开不机的时候 测一下电池电压有多少

网友:
换电池好了 先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