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N-Q173

楼主(2017-05-11):
HP TPN-173 板号DAG35AMBBEO REF: E独立显卡 进水修好备份,由于搜索要金币没有看有没有,请管理员看一下如果重复请删除谢谢

DAG35AMBBEO REF E BF.rar

网友A:
该bios论坛是有的  暂时保留吧 有图有说明

金币平时多活跃下论坛就有的

网友:
修的不错了,学习了

网友:
正好需要谢谢

网友:
谢谢 差点从网上买个

网友:
刷了之后0.6   不行哦

网友B:
我的机器不加电 准备试下

网友(2017-06-14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机器不加电 准备试下

祝你好运,现在手头上有一块进水的板子,CPU那边烧糊了,加电没反应,准备测了,你的修到什么程度了,记得告诉 我啊

网友(2017-07-28):
不开机啊 不开机  刷完0.69-0.7 不能亮

网友:
谢谢分享 暂时保留吧 有图有说明

网友(2017-09-03):
有试咯行的吗  刚好有个机器  开机大小写灯闪5长3短   不显示!

网友C:
楼主我想问下 这种机器是不是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数字电源5A 的不能开机

网友:
手上有两个  一块CPU 坏了 一块显卡坏了 但是用电源表不开机按开关电源灯闪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我想问下 这种机器是不是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数字电源5A 的不能开机

用直流表可以开机的,我就是用直流表开的机

网友(2017-10-10):
引用 网友A:
该bios论坛是有的  暂时保留吧 有图有说明

这个机器进水的估计有百十来台了,如果能弄到图纸,绝对吸引人气,,,,,,,,,,错了,不是月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该bios论坛是有的  暂时保留吧 有图有说明

月饼想方设法给论坛加人气,那就得来点狠的,搞个图纸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直流表可以开机的,我就是用直流表开的机

不知道为啥 我的用数字电源板不能开机 必须上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