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维修航嘉电源一例

楼主(2017-05-11):
今天早上闲来无事在店里打游戏 正在玩得正嗨是 突然来了个大爷手里拿台电脑说开不起来叫我给看看 没办法只能看看呗 难得的第一笔生意啊  不开机 经过检测是电源坏了 问他要不要换个新的  大爷说能修就帮帮忙修修  支开大爷走后  拆开电源检测 开了一下 保险断了  仔细检查没发现短路  换个保险就好了  报价 灰黑黑

网友A:
那你捡钱了。一般烧保险的,基本上都有其他地方短路

网友B:
航嘉质量过硬 运气好可能大电流烧断 保护做的好

网友C:
收800啊,还是80,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压过高引起的,航嘉等品牌电源保护做的比较好,一般不会一烧就烧一大片的。

网友D:
只想知道 灰黑棕是多少钱?

网友B:
是技术员都懂得看一下电阻表就明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收800啊,还是80,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压过高引起的,航嘉等品牌电源保护做的比较好,一般不会一烧就烧一大片 ...

呵呵写错了是灰黑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捡钱了。一般烧保险的,基本上都有其他地方短路

可能是外部过压 过流 引起的烧保险

网友:
捡钱 收了 多少钱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航嘉质量过硬 运气好可能大电流烧断 保护做的好

猜测也是这样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想知道 灰黑棕是多少钱?

这么高深 到底是多少钱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技术员都懂得看一下电阻表就明白了

直接说收多少钱 就行了
按数学不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写错了是灰黑黑

80块钱 换个保险
这还真是捡钱啊
换个杂牌新的 才70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技术员都懂得看一下电阻表就明白了

这样的呀,修笔记本的  叫我认色环  我修8年笔记本了就没见有色环电阻的  收800修个保险  算你狠

网友:
恭喜 好的开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样的呀,修笔记本的  叫我认色环  我修8年笔记本了就没见有色环电阻的  收800修个保险  算你狠

不是800吧
是80吧
修个台式机电源能要800 这是天价啊 客户都不会修的

网友:
断了保险丝后级没有短路比较万幸啦,一般都会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是800吧
是80吧
修个台式机电源能要800 这是天价啊 客户都不会修的

开始帖主写的  灰黑棕,现在改成灰黑黑了 。装失败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哈哈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:
我手里有个航嘉有时候读不到硬盘,测12V只有11.8,

网友:
陶瓷保险吧,这种保险敏感性高,我也不时能见到只烧保险的品牌好电源。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