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INTEL 电压命名 (便于更好的理解电路图)

楼主(2017-05-11):
我们先来看看Intel CPU处理器的电压名称。
●VCC:

    “VCC”主要负责CPU电压,非官方叫做“核心电压(Vcore)”,通常情况下,我们称之为“CPU电压”。在修改这个电压时,你可以在主板上看到,有类似于“CPU Voltage”或“CPU Core”这样的名称。

●VTT:

    “VTT”:这个电压线路供给集成式内存控制器(CPU上的一个组成部分),QPI 总线(CPU上的一个组成部分),FBS终端,三级缓存,温度控制器总线,和其他依靠CPU的电路。需要注意的是,AMD CPU上也有个VTT电压,但与Intel的VTT完全不同,而Intel CPU和AMD CPU的VDDNB电压意义差不太多。在更改这个电压,可能会出现类似于“CPU VTT”、“CPU FSB”、“IMC Voltage”和“QPI/VTT Voltage”的选项。

●VCCPLL:

    “VCCPLL”电压被用在cpu时钟增效器(PLL, 锁相回路),这个电压选项在被更改时,你会看到“CPU PLL Voltage”这样的选项。

●VAXG:

    “VAXG”电压是控制内嵌CPU中的视频控制器,比如,奔腾G6950、Core i3 5xxx和Core i5 6xx处理器中。这个选项也可能被叫做:“Graphics Core”、“GFX Voltage”、“IGP Voltage”、“IGD Voltage”和“VAXG Voltage”等等。

●CPU clock voltage

    “CPU clock voltage”指的是CPU时钟电压。一些主板允许增加CPU时钟电压,选项为大多被称为“CPU Clock Driving Control”或是“CPU Amplitude Control”。
所有的AMD CPU都内嵌内存控制器,而intel则不然,他的只在最新版的型号才有这个功能(Core i3\i5\i7),因此在内存总线是在CPU内,还是在芯片组的北桥芯片上,这将取决于你所拥有的平台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内存相关的电压分单独分出来介绍的原因。

    在内存总线部分一共需要三个不同的电压:

●VDDQ:

    “VDDQ”,这个是在内存总线上的电压信号,JEDEC这个规范内存标准的组织称之为SSTL电压。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“内存电压”配置。当然,这个电压在不同的主板中有着不同的名字: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:“DIMM Voltage”、“DIMM Voltage Control”、“DRAM Voltage”、“DRAM Bus Voltage”、“Memory Over-Voltage”、“VDIMM Select”或“Memory Voltage”等等。DDR2内存的默认值为1.8伏(SSTL_1.8),DDR3默认值为1.5伏(SSTL_1.5)。

●Termination voltage

    “Termination voltage”,被称之为终端电压。这个电压是内存芯片用来供给终端逻辑的电压,默认值为VDDQ/SSTL 电压的一半,这个电压名称通常被命名为“Termination Voltage”或者“DRAM Termination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AMD CPU中将这个电压称之为“VTT”,而Intel CPU的VTT是处理器的二级电压(前页有介绍)。

●Reference voltage
    “Reference voltage”,参考电压。参考电压以“0”或“1”的形式设定内存控制器和内存模块。小于参考电压的内存总线电压为“0”,高于的为“1”。这种电压默认值为SSTL电压的一半(a.k.a. 0.500x),但是一些主板允许更改这个比例,一般通过类似于“DDR_VREF_CA_A”、“DRAM Ctrl Ref Voltage”或相似的选项名称进行调整。 “CA”、“Ctrl”和“Address”涉及到内存总线的控制线,而“DA”和“Data”涉及到到内存总线的数据线路。这些选项都是增效器的配置选项,比如:“0.395x”表示参考电压是SSTL电压0.395倍。通常Intel处理器的主板允许你对每个内存通道进行控制,因此“DDR_VREF_CA_A”是A信道的参考电压,“DDR_VREF_CA_B”是B通道的参考电压。
最后我们再来看看Intel芯片组的电压名称。
●North bridge voltage

    “North bridge voltage”指的是北桥电压。这部分电压供给给主板北桥芯片,Intel的这个北桥芯片是作为MCH(MCH,内存控制器集线器,在主板上针对没有内嵌内存控制器的CPU),IOH(I/O集线器)或是PCH(平台控制器集线器)这些作用,不过这个选项的名字,在不同的主板上可能有一些略微的差别。PCH芯片有两个不同的电压,VccVcore(核心主电压,在主板上的设置为“PCH 1.05v”或“pch voltage”)和VccVrm(为芯片内供给时钟增效器的提供电压,在主板上的设置为“pch 1.8v”或“pch pll voltage”)

●South bridge voltage

    “South bridge voltage”指的是南桥电压,这个电压从主板芯片组供给南桥芯片的电压,Intel南桥芯片作ICH(I/O控制集线器)使用,因此这个选项有着一些不同的名称:“SB Voltage”或者“ICH Voltage”。

●PCI Express voltage
    “PCI Express voltage”:假如你要改变PCI-E的电压,你要确认每一个PCI-E插槽是否已经与系统连接好,比如:一些Intel的CPU能控制一个x16或连接两个有芯片组控制的低速插槽的视频卡x8 PCI-E。而在有些设置中,北桥芯片为PCI-E x16插槽供电,南桥芯片为低速PCI-E x8供电,而PCI-E插槽的电压一般通过硬接线与芯片电压线路连接,因此当你改变CPU时能够自动改变,这将取决于你与哪条线连接,北桥或是南桥。一些芯片组有分开式的电压提供给PCI-E插槽, 在基于这种芯片组的主板上,你能够找到调节PCI-E电压的不同配设置。比如,你想调整北桥芯片组控制PCI-E x16那就需要对IOHPCIE电压进行调整,而南桥控制的低速PCIE,则通过ICHPCIE电压来调节。

我们再来看看AMD处理器电压配置的官方命名。
●VDD:

    “VDD”主要控制的是CPU电压,非官方的叫法是“核心电压(Vcore)”。通常情况下,当我们在说“CPU电压”时,就是在讨论“核心电压”。而在主板设置选项中通常会出现这样一些词,例如:CPU Vcore”、“CPU Offset Voltage”、“CPU Voltage at Next Boot”、“CPU Vcore 7-Shift”和“Processor Voltage”,其实这些指的都是“CPU电压”。

●VDDNB:

    “VDDNB”是指控制CPU内存控制器、CPU总线(HyperTransport)控制器和CPU三级缓存的电压,这个部分我们通常称之为“北桥(North Bridge)”。但问题是在主板芯片组中也有个处理芯片被称作“北桥”,因此许多使用者看到有个选项叫“北桥”时,都很迷惑,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“北桥”。

    在AMD CPU产品线的AM2构架中,VDD和VDDNB电压是一样的。但从AM2+构架开始,AMD采用分离电压给CPU和内存控制器供电(AMD称其为“split plane(分离层)”)或者“Dual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(双动态电源管理)”)。

●VDDA:

    “VDDA”,这个电压是一个在cpu中被用在时钟增大器环路,这也叫做相同步环路,这个电压可根据选择被转换为“cpu vdda电压”和cpu pll 电压,并且只在高端主板中有这个选项

这是电压倍增器的时钟电路采用中央处理器内,也称为锁(锁相环)。透过这个电压可以改变选项,如“CPU VDDA电压”和“CPU频率电压”,通常只有高档主机板有这样的选择。

●VDDIO:
    “VDDIO”这个是独立控制内存总线的电压。JEDEC(一个内存标准制定的组织)将其称作SSTL(该标准专门针对高速内存接口。SSTL规定了开关特点和特殊的端接方案,它可获得高达200MHz的工作频率)电压。这就是我们熟知的“内存电压”,而在主板选项中经常会出现这样几个不同的名字:“DIMM Voltage”、“DRAM Voltage”、“Memory Over-Voltage”、“VDIMM Select”和“Memory Voltage”等等。这个选项的默认值通常为“SSTL_1.8”(DDR2内存,1.8V)或是“SSTL_1.5””(DDR3内存,1.5V)。

●VTT

    “VTT”,这个是用于内存芯片内部终端逻辑部分的电压,这个选项默认的设定值是“VDDIO”的一般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Intel CPU也有个电压叫“VTT”,不过其含义和用法完全不同。

●VLDT

    “VLDT”,这个电压被用于与CPU链接的HyperTransport总线。这个电压通常被称之为,“HT Voltage”、“HT Over-Voltage”、“NB/HT Voltage”或者一些相似的名字。

●特别注意

    刚才在前面已经提过,在AMD处理器的主板上“北桥(NB)”这个名字很容易被人混淆。

    如果“北桥”和“CPU”或是“处理器(Processor)”现在一起的话,那么这个“北桥”就是控制CPU内部的VDDNB电压。比如:“CPU/NB Voltage”、“CPU NB Over Voltage”、“CPU/NB Offset Voltage”和“Processor-NB Voltage”。

    如果有许多作为“北桥(NB)”出现的电压选项,并且在主板中也有一个“CPU/NB Voltage”的选项,那么这些其他的选项,那么这些其他的选项都是“服务”于芯片组的,而不是CPU。举个来讲,“CPU/NB Voltage”、“NB Voltage”和“NB 1.8 V Voltage”,第一个是用来控制CPU VDDNB的电压,而其他两个则是控制主板芯片组的电压。

    CPU默认电压值将取决于CPU本身,因此在进行超频之前,看清CPU默认电压值,是你首先要做的事情。你可以从AMD的“能量、热量对照表”中查清你CPU的基础信息。
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关于AMD芯片组所有电压的名称的介绍,但并不是前一页说描述的。这些名称包括:
●NB Voltage:

    “NB Voltage”是指假如你确定“北桥电压”这个选项与你主板上的CPU VDDNB 电压不相关,那么这个选项与北桥芯片组的电压有关。

●NB 1.8 V Voltage:

    “NB 1.8 V Voltage”:AMD芯片组用两个被分离的电压。 一个1.2伏(通过上面的选项配置的,被叫做VDD_CORE)。另一个1.8伏,也是通过这个选项可以选出的,并且这个电压被用作芯片时钟增倍电路(或者是PLL,锁相环电路)。

●Graphics engine voltage:

    “Graphics engine voltage”被称作“图形引擎电压”,这个选项一般出现在显卡集成式的主板上,假如你想通过主板对板载显卡进行超频的话,这可以通过这个电压选项调整你集成显卡控制器芯片组的电压。这个选项有时也叫做“mGPU电压”。

●SidePort voltage:

    “SidePort voltage”: 这个电压供应便集成显卡内存芯片,通过主板可以对板载式图像引擎进行电压调节,如果你的主板上有这个功能的话。

●SB voltage:

    “SB voltage”,这个相对比较简单,是用来控制南桥芯片组的电压。

●PCI Express voltage

    “PCI Express voltage”,这个电压被用在PCI-E总线,假如你对PCI-E总线进行超频的话,你就会用到它,这个选项还叫做“PCIE VDDA Voltage”或“VDD PCIE Voltage”。

网友:
好贴子,适合新手学习看图纸。

网友:
好复杂,,,看着头晕

网友:
看的瞌睡了,资料还可以

网友:
英语不好表示看不懂,只能记几个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