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维修长虹32寸显示器一台

楼主(2017-05-11):
一认识很久的哥们说家里的电视开不了机叫我帮忙看看 过去插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 一想应该是电源坏了 拿回店里拆机 检测  经过三下五除二检测  保险断了 整流桥烧了 开关管坏了 大电容炸了  电源芯片 也坏了  无奈啊 只能万能淘宝定板  还上后正常开机 收费橙绿棕

网友:
换板比维修来的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板比维修来的快  这个收费不高 没有红啊

他说的橙估计就是你说的红

网友:
如果只是炸开关管维修还是可以用的。把驱动芯片相关元件都检查清楚,修好后返修很少。建议以后维修下。

网友:
最后一句话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