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L600D 维修实列

楼主(2017-05-11):
开机电流到1.35就不动了,然后加焊北桥,开机电流到1.75左右,亮机一切正常!

网友:
问一下,桥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AMD的北桥呗

网友:
AMD北桥容易空焊,加焊不行重植桥装上去很可能也会好

网友:
AMD的桥就爱出问题

网友:
AMD 电流比较高 一般1.2 1.3都是桥

网友:
AMD的北桥 一修一个准!!!

网友:
对的 AMD 北桥

网友:
只有AMD的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。

网友:
返修率也高 前途渺茫

网友:
说一下什么桥 什么型号 感觉就完美掉

网友:
只有AMD的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!!

网友:
做一下北桥 北桥

网友:
AMD的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