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 B300

楼主(2017-05-11):
卡LOGO 挡机,一直显示LOGO不动。1,先观察外设,有一个USB口坏了,这是要赚钱的节奏。 可是一切都没有想的那样简单,USB换好后,还是一样的现象。 显示LOGO不动。没法了,只能换桥了。换开散热片,南桥的型号,再熟悉不过了。是GB的桥。长长的维修就这样开始了…………桥换好后,可以正常进系统了。原以为好了。可是在测机过程中发现,原来坏的USB的旁边的USB用不了。再拆开来检测下,(心想不会是桥没有做好吧)。对USB口打阻值: 一个供电和两个信号的阻值。很明显有问题。找到图纸看下。 把U34 拆下来后打阻值 好了,找到一样的芯片换上OK 了。 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了。

网友A:
个人感觉U34装不装都无所谓

网友:
看着是开路啊    u34引起的吗

网友:
有时问题多多

网友:
上次修到一台USB全都用不了,插鼠标灯亮,没反应,没去量USB供电直接奔桥去了,后来供电只有4V不够电起的,浪费好多时间

网友:
遇到过开机不显示的 先搞了显卡无效 换GB桥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觉U34装不装都无所谓

为了遵守原设计 有条件还是安装上原件

不安装应该也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