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康佳液晶电视花屏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5-11):
马上判断逻辑板问题检查逻辑板、屏线无视觉不良,清洁屏线金手指无效。
检测逻辑板参考点电压,无异常。
拆屏。轻微刮开Y1(COF:8656M)的各个测试点,发现敌踪,其中有两个测试点无VGH和VOFF电压。网上浏览一通,没有过多的参考数据,只能对比摸索,确定了那两个测试点与逻辑板关系后,即刻从逻辑板VGH和VOFF飞两条线过去。上电测试,完美解决。

网友:
多大的电视?用什么屏?

网友:
不错     技术精湛

网友(2018-04-08):
有没有图片可以看看呢?回复下下

网友:
确定了那两个测试点与逻辑板关系后,即刻从逻辑板VGH和VOFF飞两条线过去。 楼主厉害

网友:
飞线过去,解决了问题,说明里面有断路现象,或接触不良?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过程!!!!!!!!

网友:
轻微刮开Y1(COF:8656M)的各个测试点       这里要是有个图就好了,我想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。

网友:
发下图片看下哪里的位置.要不找不到

网友:
楼主的故障照片呢?仅仅说一下有点不清晰 要是有照片就完美了

网友:
找到断路原因了不?要不要更换相应原件?

网友:
实实在在的牛逼  非常非常好的  谢谢嘻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