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MATE8 前置摄像头点击无法启动

楼主(2017-05-11):
   华为MATE8 前置摄像头点击无法启动 手机被摔过 查无掉件,更换过前置摄像头 系统复位过 故障依旧 求高手分析

网友:
不会修手机

网友:
你弄个图纸上来,高手会帮你分析,不知论坛有无图纸,现在搜索要金币了啊

网友:
看下面电路图测量一下座子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:
准确说要找图纸等资料测量条件 阻值等了

楼上有 参考测试下

网友:
只能找图查条件了修了。

网友A:
楼主,4楼徐老师已经给出图纸,现在情况如何了?

网友:
这个东西还有学问啊

网友:
先看供电,前置摄像头打不开的多是缺供电

网友:
老徐已经把图发出来了,查工作条件吧。

网友:
谢谢老徐 图纸我的 还是全图纸 论坛也我也有发的 图纸和点位

网友:
楼主那么多高手指点,你修好了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4楼徐老师已经给出图纸,现在情况如何了?

怎么跑手机论坛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跑手机论坛来了

我也喜欢手机这行,多看看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修后把问题故障点分析出来。

网友:
其实我也懂不了多少。我都是用代换法。

网友(2017-06-14):
检测过了 缺少时钟信号 时钟是从CPU里发出的 借助后置摄像头的时钟依然开启不了 到此维修失败

网友:
测一下摄像头座子阻值,电压。

网友:
前置打不开,拆掉后置,装上前置看看能不能打开前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