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关于维修中 风墙加热主板 板层断线或者短路的问题

楼主(2017-05-11):
我修过2个6S手机,  板子是轻微摔过的。
亮机的板子。
一个是拆硬盘写WIFI,拆下来硬盘的时候 锡球都半融状态。 理论上这个状态效果是最好的不会伤到板子。
实际上 板子还是出了问题,  装上硬盘刷机 出白苹果 但报错4014

一个是 更换6SCPU右上角2个电感,理论上没任何风险的。 实际上 用直风斜着吹, 锡球都没化的情况下直接拨开了2个电感,更换上后  反复大电流。掉电重启。 测量维修部位没任何问题。

2次吹绝对都没有动到CPU。 所以感觉是板层问题。

各位吹主板有什么技巧没有,  碰到这种原本开机的机器,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过?

网友A:
锡都没化就硬拔电感 这样不好吧  要是这样的话  还不如不用风枪吹   直接挑掉就是了

网友:
那要看你有多少温度了,温度低吹久了其它地方会坏,温度太高后面东西也会坏。

网友:
隔热要处理好,要吹均匀。

网友:
不知道预热一下板子有没有用,如果直接加热板子一部分的话,加热部分会膨胀,导致主板弯曲,造成断线。预热整个板子可以减小弯曲的程度,降低断线的风险

网友(2017-06-27):
引用 网友A:
锡都没化就硬拔电感 这样不好吧  要是这样的话  还不如不用风枪吹   直接挑掉就是了

他应该是大电感。

网友:
感觉楼主吹到CPU爆了。拆硬盘爆CPU,拆电感更容易爆,CPU周边电感一般我都是手术刀直接粉碎的。不敢上风枪。

网友B:
哎 我扩容也是有个感觉很顺利 谁知道 也是刷机报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哎 我扩容也是有个感觉很顺利 谁知道 也是刷机报错了

后来咋办了…………赔机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哎 我扩容也是有个感觉很顺利 谁知道 也是刷机报错了

事先说好了 、没有赔

网友C:
什么板子mtu得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板子mtu得嘛?

mtu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