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 待机电流0.04

楼主(2017-05-11):
联想C466待机电流0.04 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  一般为电容微短路  充放部份的比较多

网友:
楼主是解决了还是求助??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这是你的经验贴、?

网友:
没学过笔记本       太羡慕你们修笔记本的高手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3 5v电容挂的多

网友:
具体需要多查查

网友:
这机子还有人修?

网友:
没明白楼主在讲什么。

网友:
供电部分滤波!!!!

网友:
老机型了  仁宝的保护回路动作了

网友:
这种查一下是不是EC短路了,是不是测BIOS第8脚就知道了

网友:
待机好像要有3,5V的吧,公共电压正常不?遇到过公共电压低的,不出3,5V,换掉3,5V供电IC就都正常了

网友:
待机高了点了吧

网友:
是修好了,还是没修好问问题哦

网友:
这机器一年见不了一个

网友:
楼主是解决了还是求助

网友:
待机好像要有3,5V的吧,公共电压正常不?遇到过公共电压低的,不出3,5V,

网友:
不好说,慢慢查

网友:
这个有的待机就是0.04  看你用什么维修电源

网友:
楼主, 你这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