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NC 显示器电源板吱吱响,电压正常z

楼主(2017-05-11):
如题 ,SANC 26寸显示器,通电电源板吱吱响,亮 几秒钟就熄灭,马上又亮,几秒又熄灭。一直重复。电源指示灯和灯光跟着熄灭了的。熄灭的时候。5V 12V  24V ,电压没变,正常。不带负载步吱吱响。图中的电容换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在响,不敢靠的太近,断电后400v 大电容,电压一直在300V 不掉电。为什么?应为以前被炸过,还被电过,有点害怕。  有高手能说下从哪里下手?
  修好了,结果还是电容问题,换的电容也是坏的,太坑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电源板好像有通病呢容易坏的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源板好像有通病呢容易坏的很?

什么通病 能说下吗  ?

网友B:
吱吱响,是电感在响。仔细找找,看响声从那个电感发出来的,先把响的那个电感换了。

网友C:
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啊

网友D:
如果电源本身正常,发出这种声音是负载过重了,重点查背光电路或屏电路。

再怕,就直接给专业维修店吧,中间赚个小差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有的娈压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吱吱响,是电感在响。仔细找找,看响声从那个电感发出来的,先把响的那个电感换了。

这个不好说吧
有可能是电感响
也有其他的元件引起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电源本身正常,发出这种声音是负载过重了,重点查背光电路或屏电路。

再怕,就直接给专业维修店吧, ...

怎么不做版主了
还是指导下 楼主吧
楼主上来就是请教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啊

是的 有可能是电容引起的
估计仔细停下响的位置 确定是什么元件在响

网友:
先把变压器加焊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 负载短路了。引起保护。  初级 启动电阻 断路了。 无法启动 电源。引起 300v电压无法排泄

网友:
搞定了,结果换的电容也是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 有可能是电容引起的
估计仔细停下响的位置 确定是什么元件在响

结果换的电容也是坏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结果换的电容也是坏的

换的拆机电容吗
这是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换的拆机电容吗
这是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吧

恩    郁闷了 搞这么久,

网友G:
买优质电容是首先的,然后,遇到这种情况,多扫荡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恩    郁闷了 搞这么久,

看来下次 换之前 得用ESR表测试下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买优质电容是首先的,然后,遇到这种情况,多扫荡电容。

版主说的是
看来还是新电容 靠谱点

网友:
吱吱响一般就是过载,开关频率过高也会

网友:
灯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有时候看似好的电容,其实是坏的,

网友:
一般这问题都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怎么可能?  你换的圈内的8个电容全是坏的,然后换了8个新的还是全坏的?

网友:
灯光检查了吗?有么有问题

网友:
第一次换上去不测电压嘛

网友:
都是先换电容不行就改块板

网友:
建议先把电容换了试试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怎么不做版主了
还是指导下 楼主吧
楼主上来就是请教的

谁说不做了?哪来的消息,我怎么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买优质电容是首先的,然后,遇到这种情况,多扫荡电容。

扫荡电容,必杀技啊

扫荡这个词感觉鬼子进村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谁说不做了?哪来的消息,我怎么不知道

哦 现在 按看 又是版主了
前两天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哦 现在 按看 又是版主了
前两天不正常

哦,没注意,难怪你会这么说呢

网友:
要大胆细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