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2012进水 开机不亮 亮时很慢

楼主(2017-05-11):
   全板进水了 SMC腐蚀严重,拆下重新直球电阻补好,触摸板小板排线也进水腐蚀 已经处理过。现在亮机慢 进不去系统 进到最后就不动了,偶尔能进去。是SMC不行了吗?

网友:
这个现象有SMC坏的可能性有

网友:
换了试试!!!

网友:
这个只能买料板 但也都不能保证是好的呀! 郁闷呢

网友:
先换掉触摸板排线,触摸板认不到或不插触摸板就会引起进系统慢,具体什么情况可以加我微信:lyb15459453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