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宝主板电池能正常开机适配器下掉电该查哪里

楼主(2017-05-11):
联想G50-80进奶,NW-A361主板,烧了个公共点电容,换上后电池能开机,适配器下装内存掉电,掉电时有叮的一声,不知是哪个芯片发出的,电流到0.6掉,卸内存后保持在0.4不掉,
掉电后公共点还有,PWM三五付也有,不知道该查哪里?希望大神们支支招

网友:
看下保隔这块和公共点这块吧

网友A:
自己回答一下,用联想的方口转接头就不掉,我刚开始用可调电源引出的一正一负开机的,所以掉,不过也遇到过不掉的机器,不知为什么

网友:
刷BIOS看看.还有就是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看看有没有击穿.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过,查一下隔离管有无击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回答一下,用联想的方口转接头就不掉,我刚开始用可调电源引出的一正一负开机的,所以掉,不过也遇到过 ...

应该是设计到一个中间针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