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测电感电压求助

楼主(2017-05-11):
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神
示波器测大电感,测电感前段是不是能测得波形和电压?
测电感后端测得是电压,但是测不到波形啊?
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后端是输出的上升延电压啊  前端是波形

网友:
后端测到波形就说明滤波不良了

网友:
有电压一定有波形  波形不一定你看的那种  比如上升沿 或者是平稳直线这些也属于波形的

网友:
电感前端后端都可以测到波形。

网友:
前端一般类似脉冲波形,滤波后的电压类似电平

网友:
前端波形后端电压

网友:
前端方波,后端正常供电是一条直线电压

网友:
搞不懂,电压出来了。波形没有,也不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