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0cc 2.2 触发断电之恶心的华硕BIOS

楼主(2017-05-11):
话说机器拿来是触发到0.8掉电。找了一下没有2.2的BIOS  就刷了个原厂的应该是其他版本的吧   刷了之后好了    但是不能接键盘触摸板  接了就不开机

   然后就在论坛翻了半天    就看到两个发的     下了都是有点问题

  只好去淘宝买了   十个任敏碧买了一个  开机慢

但是其他都没问题了    是了几遍 又叫他重发了个给我    重发的刷了直接不触发    换了个芯片刷一样    又发了个给我  这次刷了总算是秒亮了    友情提示这种刷BIOS最好是原芯片刷

网友A:
请问下是独显的还是集显得BIOS

网友:
现在的BIOS都要刷N 个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是独显的还是集显得BIOS

独显的

网友:
话说 这个机器好像没见过集显的啊

网友B:
BIOS移动到bios板块了

这个bios论坛有原厂的 我也发过 且也测试过   下次可以多搜索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移动到bios板块了

这个bios论坛有原厂的 我也发过 且也测试过   下次可以多搜索下

我第一个刷的好像就是在你那下载的  那时候因为没有2.2的就用那个好像是原厂的刷了一下 刷了之后键盘触摸不能插  还是用原芯片刷的   然后我又找了一下别的  就看到几个2.2的  刷了也不完美  才去买的   那个卖家也是发了三个给我才刷好的 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 所以我才说这个BIOS有点脏

网友:
看起来简单,实际操作起来很难

网友C(2017-07-19):
我的X450CC 就是开机亮屏就掉电,刷了3 个BIOS 还是要掉电。每次还要拔掉电源才可以开机。开机亮屏就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X450CC 就是开机亮屏就掉电,刷了3 个BIOS 还是要掉电。每次还要拔掉电源才可以开机。开机亮屏就掉电。

有没有试下我这个

网友C:
我刷了你的BIOS 还是一样亮屏一秒就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刷了你的BIOS 还是一样亮屏一秒就掉电

实在不行去买一个吧      这样还快点  确定下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