菲利普 显示器 不加电

楼主(2017-05-11):
拆机下来 高压供电芯片烧了洞, 测 大电容300V 桥堆 短路, 保险也坏了, 全部换掉,测阻值正常了 上电 ,
保险又烧了,测热敏电阻变大,换了通电 没烧了 ,但是12V 5V偏低, ,无奈改通用模块测还是一样,   没兴趣了 准备换版

网友:
出来赚点金币,路过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板子简单点

网友:
改通用模块都不出电压,到底是你没改好  还是其他问题?不动脑筋想想?

网友:
直接换个板子

网友:
没兴趣 换版

网友:
直接换来的快

网友:
同意直接换来的快

网友:
时间也是成本啊

网友:
查下反馈电路 换板也不轻松

网友:
就是,直接换板吧,也就几十元的事

网友:
电源维修,真的想学一学,跟前有好几个能测到19V,却不能用,哪的问题

网友:
伤脑子,直接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