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tpn-c117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5-11):
机型:HP TPN-C117
板号:ZSO50 LA-A992P REV:2。0
芯片组:板载I3四代U  显卡N15V-GM-S-A2
故障现象:不触发 维修过程:1,通电待机0.01 拆出主板  目测一遍主板外观  成色很新 没发现什么异常  经测量公共点电压19V 正常  没+3VALWP  +5VALWP
2,打全板主要电压电感的对地阻值  都很正常   +3VALWP  +5VALWP 后级转换也正常  没有明显偏低的对地值。
3打开图纸

测量有线性3V 5V   芯片13脚开启电压没有  它来自EC_ON  (EC只有在待机供电、待机时钟、待机复位正常,并且读取到EC_ROM程序,检测到适配器后,才发出EC_ON)  经测量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 LID_SW都正常 那为什么不出EC_ON   EC芯片是KB9012QF A4  带程序 只能找剪板的了  。
4,第二天芯片到了  换上按开关可以开机了  电流跳动几次 正常显示画面  到此维修结束。5,机器是自然坏的  又没维修过 修的还是比较顺利  没走什么弯路   文笔不行 写的不好 发贴不易  大家有分的加点分吧

网友A:
EC芯片怎么看有没有自带程序的?不懂,请教了

网友B:
楼主剪板芯片是同一板号的EC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剪板芯片是同一板号的EC吗

同型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剪板芯片是同一板号的EC吗

带程序的 剪板必须是一眼的EC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EC芯片怎么看有没有自带程序的?不懂,请教了

当你修的多了 好多EC一看就知道带不带程序了比如最新的9012 8586等都有程序

网友:
上次我还碰到了一台有END电压   3V 5V电压都有   查图纸以后   发现13脚电压闪一下就又恢复正常了  我当时都开始怀疑蓝桥了   都是耐心的返回来重新量一遍  慢慢的量才发现了这个细节的问题的   所以希望各位同行差点路的时候要耐心和细心一点  不要戳这里电压两三秒就确定了没问题   有时候有些机器真的搞死人  心态爆炸  所以要细心观察

网友:
看样子,没有走弯路吧,就确定是换EC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当你修的多了 好多EC一看就知道带不带程序了比如最新的9012 8586等都有程序

谢谢了,以后维修中慢慢积累

网友:
我的也是不触发,代机0.01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