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运气 修复GA-EP41-US3L关机重启

楼主(2017-05-11):
老主板 GA-EP41-US3L 图纸 只有凭经验去修了 现像为关机重启  软关 硬关都一样
基本的电压 开关 复位  全正常 看下IO 8718F的 手头上有 直接换了在说 。。失败 仔细看看 发现32.768有点氧化了 谐振电容器和电阻 全换了 试了下 还真行了 拿给客户   。。。第二天板子又回来了 现像一样  难道是吹电容加温到南桥了 ? 抱着侥幸心里 把桥焊一次  ,还真行了 .不过 这次没有给客户 说明原由直接留下来观查 。。。第二天又是原现像 这下郁闷了 难道要换桥?拿想板子看看了 南桥边上有好几个822排阻 ,当时就想起了很多通病  直接换了图上的882搞定 试了2天了一直没问题  今天客户换来拿

由于没有图纸 具体信号不清楚 只能给大家分享下经验了

网友A:
排阻坏不是华硕的专利吗?怎么技嘉也有了?

网友B:
你是换了所有的822还是直接就是这个822?

网友:
看见822就想得到华硕  技嘉也有这毛病了现在??

网友C:
            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   会返修吧!

网友C:
技嘉主板   关机重启    重点查查   WAKE   RI   USB_OC  这3个信号!   还有  775主板   BIOS有一项 设置  关机会重启!        不行刷BIOS试试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换了所有的822还是直接就是这个822?

一个一个换的  换到这个第三个了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   会返修吧!

呵呵 这个我也说不清 但是的确是好了  我一个一个试的 换了这个才好 都第二天了 没出现过重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嘉主板   关机重启    重点查查   WAKE   RI   USB_OC  这3个信号!   还有  775主板   BIOS有一 ...

没图纸 随便杀的 现在主板已经确定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排阻坏不是华硕的专利吗?怎么技嘉也有了?

这东西哪分什么品牌 华硕只不过坏得多了所以就成了你所说的专利 按你的推理就只能华硕的出现排阻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个一个换的  换到这个第三个了 就好了

也是有毅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东西哪分什么品牌 华硕只不过坏得多了所以就成了你所说的专利 按你的推理就只能华硕的出现排阻坏?

呵呵  随便说说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技嘉主板   关机重启    重点查查   WAKE   RI   USB_OC  这3个信号!   还有  775主板   BIOS有一 ...

LZ,RI是什么信号,正常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Z,RI是什么信号,正常电压是多少

正常  高电位    你看看图纸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   会返修吧!

兄弟有图纸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 主板已经确定没问题了  今天还打电话问题客户的 没有问题

网友:
822可以出个专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兄弟有图纸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 主板已经确定没问题了  今天还打电话问题客户的 没有问题

论坛有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