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55l用电池闪屏,用电源正常

楼主(2017-05-11):
a555l用电池闪屏,用电源正常

网友:
华硕神机 各种莫名故障。 更新下BIOS试下。感觉华硕笔记本自己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完全不按标准来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凭供电那一块的事吧

网友:
有电池的话,先换电池试试
查一下单电池时公共点是否正常,放电管是否完全导通

网友:
官网驱动重新搞一遍看看

网友:
电池供电下是屏3.3V不稳还是屏背光供电不稳?还有电池供电状态下外接显示也一样闪吗?

网友:
换屏试试吧

网友:
先把亮度调到最大试试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池供电模式有问题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电池闪屏的 有的是屏问题 有的是背光条件问题  具体要查下的

网友A:
》解决了么。 一样遇到个。。。更新驱动无果

网友B:
修好了吗?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,感觉是电池供电电压偏低

网友C(2017-06-15):
有人修好吗,今天也遇到一台,无语。

网友:
是背光闪么?还是其他闪。背光闪的会有可能是屏,你可以测一下屏供电,看看是哪个再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》解决了么。 一样遇到个。。。更新驱动无果

大神您解决了吗,我今天也碰到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了吗?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,感觉是电池供电电压偏低

大神,你修好了吗,我也碰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人修好吗,今天也遇到一台,无语。

大神,你修好了吗,能告诉我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神您解决了吗,我今天也碰到了,

》屏,换屏。记得好像是屏问题,记不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