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时CPU发热是什么情况?待机应该CPU没有电压的啊

楼主(2017-05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工控小板有的是12V直接到CPU供电的,电源IC有烧的

网友:
有串压短路吧,比如5V待机串到CPU12V这部分。

网友A:
单桥的吧,按道理不会是CPU发热,是不是搞错对象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桥的吧,按道理不会是CPU发热,是不是搞错对象了?

是的NM10单桥,我也觉得奇怪,但是手摸确实是CPU在发热,其他地方都不热,MOS也不热,这个很奇怪啊,要是CPU短路的话MOS应该热啊

网友B:
短路了就不好讲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路了就不好讲了,

问题是其他地方都不热就热CPU啊,要短路的话应该CPU的供电芯片或者MOS应该热啊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有串路了,我修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有串路了,我修到过

串路的话也应该是MOS管那里串吧?那应该MOS会热啊,其他地方还有会串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