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点不亮故障

楼主(2017-05-11):
联想b460点不亮故障

网友:
EC BIOS  进水有一个电阻

网友:
电流多少?

网友:
不亮机的问题很多的,说具体点!

网友:
问题说的太简单了,简洁的回复你:修

网友:
什么故障,具体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具体点 不然别人怎么给你建议

网友:
这机子cpu 上下管好坏

网友:
这个描述很牛

网友:
测电压  加焊 干就完了。

网友:
怎么问问题的人不知道都怎么想的,都不完全,这纯属于灌水

网友:
乌鬼壳容易坏,说得不详细也只能这样说了

网友:
有通病 你可以看看

网友:
我的 是无CPU电压
风扇狂转

网友:
问题描述太简单

网友:
你这个问的 让人怎么回答

网友:
就是咯。问题说清楚点撒

网友:
具体情况啊  电流跑到哪里

网友:
换个人试试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多给一点条件

网友:
楼主描述太模糊了

网友:
通病机了,B460

网友:
什么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问题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