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50D不加电,无待机电流

楼主(2017-05-11):
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的笔记本神舟战神K650D-I7 D2机子不开机。接过机子测机用电池和适配器按开关都无反应,拔了电池用维修电源测试发现电源接入瞬间电流表有5A电流显示马上就跳回0A了,按经验肯定是负载短路这主板有保护电路保护了。于是拆机按时序来测板,首先肯定是测3V 5V待机电路,一下就找到问题了,这板子的PL10对地阻值居然为0,妈呀严重短路,找图纸看了时序图把PQ65 PD10等有关的电容都拆下来测了一遍没问题,看来是负载短路了,看电路找到PJ26是VDD3,于是把PJ26焊点取了,用烧机大发,晕死一烧居然直接烧到桥了,这是小桥SR17E严重发烫,还好手头备有这芯片,二话不说,直接上BGA更换,换好测机,OK,待机电流0.02出来了,测试3V 5V正常,到此,此机修复。看来烧机大法还是不错的。

神舟K650D-I7 D2型号CW65S04 桥和EC BIOS.zip

100%亮机BIOS

神舟战神K650D-I7 D2型号CW65S04板号6-71-W65J0-D02.pdf

网友A:
AMD的桥不耐用 烧一下就死了

骑龙虾去潇洒 -3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的桥不耐用 烧一下就死了

看清楚  这是SR17E   哪里看到是amd的桥了

网友:
这都是通病了
换好桥3V 5V就正常了?

网友:
对,换好桥3V 5V就正常了,这机子是桥短路引起3V对地短路保护了。

网友:
这是四代I7的CPU,资料很少不多。

网友:
5V是触发后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的桥不耐用 烧一下就死了

下次回帖要仔细帖哦   故意灌水会被扣分的

网友:
属于这个板子的通病了 南桥故障

网友:
战神的通病就是桥坏 换桥后要改ME

网友:
这种四代小桥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一切独显就掉电重启是显卡坏吗?还是驱动?360驱动大师驱过了还是掉电

网友:
这个机器桥坏是通病还容易显卡报警掉电

网友:
这个BIOS谁验证过没开机慢吗

网友(2017-06-19):
SR17E这个桥在这个机器上很爱坏,而且基本上都是短路。这个机器你用万用表测待机3.3V短路的基本都是桥短路。前提待机5V不短。此机待机5V是触发后才出的。正常待机只有3.3V。还有SR17E的桥 宝宝上基本上都是翻新货,什么给你说绝对全新哪些都是扯蛋。不信你买回来仔细观察芯片上的晶体芯片四周基本都是发黄的,而且可能比你刚从BGA上取下的坏芯片还要黄。还有就是用放大镜看锡珠那面的焊盘有少许划痕等那都是翻新货。真正的全新货非常贵的。

网友(2025-08-03):
这机器的通病了,修理了很多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