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110曲折维修经历

楼主(2017-05-11):
  • 前天接了个客户的dell M5110,接到机子先上可调电源,一看有待机按开关没反应,心想应该问题不大,给客户报价,拆开机子后一脸懵逼,主板进水面积真大,好多地方都腐蚀变质,一顿洗刷之后,故障依旧,仔细看看,EC脚好多都腐蚀掉了,直接更换!换掉之后上电,电流刷刷上去,看电流跳变应该亮机了,直接上屏,不亮,外接试试,外接可以显示,证明主板上电正常,找图纸测测屏线接口,新手也不太会,只是测测19V供电,背光开启都有,因为屏线口位置也进了水,是不是把屏线烧坏了,换上新屏还是一样,给客户说了下,留机订屏线. 两天后屏线终于回来了,激动呀,换上新屏线,电流一路刷刷,等了半天,一脸沮丧,还是没亮,心拔凉拔凉的!在换屏试试,仔细看了看,屏好像闪了下,仔细观察,原来是显示了,只是非常的暗,只能看到戴尔logo,再把原屏试试,也是暗屏!冷静下,转一转论坛,维修M5110帖子不多,但是还真有个类似的维修经验,说是暗屏,蓝牙小板没插好会引起这个,想想也是奇葩,索性试试,还真亮了,我去!!!惊讶呀!!真是学到了!问题没有想的那么顺利,虽然亮了,但是字是红色的,问题还真多,换上新屏又是绿色的,这又是怎么回事,再给屏线口一顿洗刷,没有效果!无意间按了下屏线接口,奇迹呀,好了!不过过了会又恢复了,不过问题已经确定了!就是屏线口虚焊了,看起来引脚接触良好,还是被表面蒙蔽了,加焊了下,总算是好了!新手勿喷!希望对大家能有点帮助!给点分谢谢!!!

网友A:
那个不是单纯的蓝牙小板 是LID线路在上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不是单纯的蓝牙小板 是LID线路在上面

哦,那怎么没有这个小板也能量到背光开启的3.3V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