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M-D3V PS/2和USB键盘不能正常使用

楼主(2017-05-11):
一块技嘉B75M-D3V ,REV:2.0主板,开机正常,但是装系统在光盘U盘启动菜单出来后,(正常系统非法重启时有三十秒选择,此时PS/2和USB 也是不能用的)PS/2和USB键盘鼠标都不能用,但是用装好的系统试,键盘的USB和PS/2都可以正常用,开机在BIOS界面时PS/2和USB键盘都可以用,其实这个问题遇到至少十次了,一次没修好,这次发上来,希望有前辈看到,指点一二,我测过从IO到KBDATE之间的元件,包括排阻,排容,如 8.2K,82欧,都正常,而且还换了绝对正常的电阻上去,还有排容,打阻值到IO也没断线,但就是搞不好。请兄弟们研究一下。还遇到的此故障的板最多的是GA-H61M-DS2,REV: 2.0  3.0的最常见,一般是PS/2用不了,修下8.2K 或排容都好了,但是象这种进系统后能正常,在PE选择菜单用不了的,真的不知怎么修!
BIOS里的各项参数都改过,试过,重刷过,无效!

已修好,感谢兄弟们的回复。特别感谢 “青杏煮酒”
是这样的。

f_usboc的对地电阻

下阻15只有6.8K,拆出来测的不会错,去别的板上拆了个好的上去还没好,然后没办法了,最后拆了排容试试,结果好,PS/2  和USB键盘在PE 界面都能正常用了,特别感谢 “青杏煮酒”,这个问题遇到十多次了,一次没搞好,现在希望兄弟看到,少走点弯路。

网友:
一般 技嘉这种问题  换PS口 的822和820排阻就好  还有些 弄掉排容好
你的不行 这样奇怪了
仔细打下PS口后面的4个阻值看看
查下 R_USBOC#和F_USBOC#IO的72-76脚 打下阻值

网友A:
       USBOC  信号  正常吗?

网友:
Io的配置问题,扩大范围找io周边的阻容无件,比如com口,lpt口

网友:
直接干桥

网友:
同求,我的是PS/2在BIOS可用,在PE就不能用,USB能用。822 820 排容 接口 IO都换了个遍,PS/2还是不能用。板号GA-H61M-DS2,REV: 2.0,这样的板子有5块了,没修好

网友B:
如果有COM口芯片,先把COM口芯片拆了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COM口芯片,先把COM口芯片拆了试试。

这个和COM芯片还有关系,说不通啊朋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OC  信号  正常吗?

键盘的和USB_OC也有关系,想不太明白。不过我得找找元件,谢谢!

网友:
一般只有的故障我都是秒杀 822 90以上解决问题的 技嘉板子经常维修

网友:
我有一技嘉板子,连I/O都换了还是不行。等待高手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和COM芯片还有关系,说不通啊朋友!

COM口芯片受控于IO芯片,IO芯片负责主板上输入输出控制。技嘉G31/G41很多闪复位的通病之一就是拆COM口芯片。照你想法,闪复位和COM口芯片有个什么关系?

网友D:
PS/2口后面的820排阻,用南桥边上的330排阻代换. 最好822也换掉,一定能好.  这个问题啃了我很多时间了.

网友E:
注意接口附近4k7排组会变小NG呃

网友:
经验很重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注意接口附近4k7排组会变小NG呃

朋友发的图片看不见啊,而且接口附近只有8.2K 80欧电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S/2口后面的820排阻,用南桥边上的330排阻代换. 最好822也换掉,一定能好.  这个问题啃了我很多时间了.

朋友,它不是不能用,而是在PE界面不能用,822  820都换过了。不过820用330替代我就没试过。可以帮忙解说一下吗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OM口芯片受控于IO芯片,IO芯片负责主板上输入输出控制。技嘉G31/G41很多闪复位的通病之一就是拆COM口芯 ...

说的也对,我刚换过了,也不行。谢谢!

网友:
附近的 小六脚 放静电的 有也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