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进水不开机,漏电10ma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7-05-11):
加电10ma漏电,开机触发60ma。不连机,测量各路电压正常。给个维修思路,漏电小烧不出来。

网友:
先在显微镜下  仔细看看哪里被腐蚀了 换掉再说

网友:
没有复位电压了吧,先测下复位电压看看正常吗?在测u2是不是坏了,实在不行直接换,

网友:
换完u2不行就查和复位电压1.8v有关的部位

网友:
只能先修好联机,然后刷机看报错代码。

网友:
这个电流第一感觉是CPU一直被复位,没有工作

网友(2017-06-27):
可以先查一下复位信号。。。再查一下总线。是否有总线工作不正常I2C总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