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P升级内存后手机刷机报错40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5-11):
iPhone6P升级内存后手机刷机报错40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iPhone6P

  故障现象:手机刷机报错40

  收到客户的一台iPhone6P手机,客户描述说,之前升级过内存,之后就出现灰屏重启的现象,然后手机刷机报错40

  维修过程:

  拿到机器后,首先确认故障。刷机测试,果然同客户描述的一样,手机刷机报错40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1

  拆下主板,原来是UMT的,根据顾客描述换过硬盘,先把硬盘拆下来测量底脚阻值,这一量才发现有六个脚本来500多阻值没了,通过点位图发现这六个点都是直通CPU。

  由于是UMT板层,初步判断板层断线的可能性很大,为了证实是板层断线,可以用夹骨神器夹住CPU之后测量硬盘底脚阻值,结果一量还是没有阻值,这说明是板层断线。取下SIM卡座。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2

  先在废板上挖,挖到对应的位置,再对比着在故障板上挖板层。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3

  挖出来之后一量,果然,都有阻值了,这就好办了,直接飞线就好了。飞好线,涂好绿油绝缘并固定。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4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5

  飞好线之后,继续测量焊盘底脚阻值已经全都正常了。将硬盘植锡好后,装回硬盘。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6

  先不装SIM卡座,先刷机,刷机完成。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7

  装回SIM卡座,然后装机激活。

iPhone6P手机刷机报错40维修 图8

  至此,iPhone6P升级内存后手机刷机报错40故障维修结束。

  总结:

  由于CPU在硬盘的斜对面,所以线路是从主板一面穿到另一面,这样中间肯定会有拐弯的地方,板层断线一般都是断拐角的地方,如果遇到板层断线的情况,不妨挖线试试,毕竟这样比干CPU的风险要低很多,而且就算干了CPU还照样得飞线。
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相关阅读:

  iPhone 6 Plus专题贴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268-1-1.html

网友A:
楼主是怎么知道sim卡坐下面是和硬盘相关的走线啊?点位图有这个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怎么知道sim卡坐下面是和硬盘相关的走线啊?点位图有这个吗?

有的

网友:
虽说是转载的,但也是看的肃然起敬。这技术,没得说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的

我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买个点位图,目前还是网上找的零散的文件,有推荐的嘛?可以私信给我,先谢谢啦

网友:
不得不说这个技术确实很牛,看来我还要多多学习啊。

网友:
这个案例真的又思考的余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买个点位图,目前还是网上找的零散的文件,有推荐的嘛?可以私信给我,先谢谢啦

可以咨询下迅维客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怎么知道sim卡坐下面是和硬盘相关的走线啊?点位图有这个吗?

有板层图的啊。内部走线。

网友:
这个看过了,跟以前的一样

网友C:
你好 能告知下板层走线图如何看么 我有猎人电子图,这个有这个功能么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 能告知下板层走线图如何看么 我有猎人电子图,这个有这个功能么 谢谢

这个我也不清楚,你问问论坛里面的徐老师。

网友:
楼主,我是不是买了个假的猎人电子图,我翻了半天,都没找到啊,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在电子图的那个板块,谢谢

网友:
要是没图搞不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