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小修昂达GT430一片

楼主(2017-05-11):
平时比较忙,最近才挤了点时间看了最近一期饼哥的远程视频,心血来潮做了个山寨的显卡维修供电线,随手捡了个显卡来“开刀”,没想到瞎猫碰到死耗子,竟然给我搞定了,下面进入正题。

昂达GT430 DDR3 1GB一片,故障现象:能通电不显示。

观察了一下,这卡用料还真是“简洁至上”,全板就只有一组PWM供电,而且是上下管各一个的,不知是真的功耗不高还是真心省钱,不过零件少了对维修也是好事,通电后大概量了一下,GPU核心的PWM供电无输出,那就先查这个PWM,PWM芯片表上面印的是1579,这个芯片第一次碰到心里没底。

不管这么多,判断下芯片脚位先,量上管G极是连接到1579第2脚、下管G极连接到1579第4脚,芯片第3脚也是接地,说明这个PWM和平时主板上的PWM脚位是一样的,一样就好办,上电测芯片供电、BOOT正常,就是7脚EN电压0.1V,明显不对嘛,断电跑线查7脚只连接到一颗小三级管C极,果断拆掉这个三极管上电测PWM芯片7脚还是0.1V,不用说先换芯片,找了下,没哪个板啊卡啊的有这个1579,想想和普通主板用PWM芯片脚们差不多就换了个RT9214,上电量7脚有1.6V,说明之前的PWM芯片确实是坏的,装回连接7脚的小三极管上电也还有1.6V,说明卡的控制电路应该也是正常的,但PWM电路输出只有0.75V,应该不对,我觉得应该有个1.2左右才对,继续量RT9214的6脚,只有0.2V,这个是明显不对了,6脚这个电压有的芯片正常是0.6V有的是0.8V,断电取下6脚的取样电阻测量阻值、再把值输入分压电阻计算器计算,模拟计算算出的结果显示分压电阻是正常的,这就麻烦了,说明RT9214是不能完美代换1579的,我的思路就是两个方向,第一,跑PWM周围的线路,对照实物把电路图画出来和RT9214的图对比分析,这个方法最正确也最麻烦;第二,直接找1579的PDF和RT9214的对比分析,这个简单,关键是1579什么玩意?怎么找?先试第二种方法吧,不到最后关头不用第一种方法,百度1579、1579PWM之类的,出了一堆不相关的,那就在迅维搜1579试试,果然在某个回贴里有人上传了1579的PDF,牺牲5下载分后拿回来了,下面是1579和9214的对比图。

上图看出两个芯片的电路其实是差不多的,RT9214在7脚和PWM电路输出连接了一个Rocset电阻,此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不知道,有知道的大神说说吧,查了其他PWM芯片的图纸,有Rocset电阻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K左右,找了个20K的电阻直接挂到PWM芯片7和8脚间,抱着死了也是白死的心态上电,PWM输出0.95V了,6脚FB也有0.8V了,那说明这个GPU的核心电压正常应该是0.95V的,比我想象中的低点。

好,装上显卡风扇上机测试,开机,正常显示自检画面,进到系统安装驱动,通过,重启后显示正常。

开个人机撸一把试机,才撸了几分钟就有客人拿了两台没显卡的网吧机说看看哪台是好的,能搞好其中一台的话和我买个显卡,结果两台机都是好的,您买显卡是吧?我这有张GT430的,还是1G显存的呢,要不您就……:lol,最后就是1579那5下载分完全不亏了。你说啥?这就卖出去了?不怕返修?跟客人说好的10天内有问题拿回来我退钱,过期无效,发这帖时已过10天未见异常。

晒一下我的山寨显卡供电线。

换个姿势再来张

最后是通电时的,黄灯12V,红灯3.3V

这个供电线大家看完请保持低调不要声张,饼哥看到了会找我收版权费的:lol

网友:
好的经验,值得学习!

网友A:
别看我现在不修台式机了,楼主技术是真的好。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看我现在不修台式机了,楼主技术是真的好。学习了

老湿机您好,您现在不修台机是修本本和手机了?那个现在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,修这个卡也只是运气好碰上正好是没供电的,要是GPU或是显存坏我也没办法的。

网友:
这自制供电线不错

网友:
RT9214 一般都 能代用的 只是有些有小区别

网友:
显卡没出供电还是好修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