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R710服务器后置VGA不显示图像

楼主(2017-05-11):
一台戴尔
PowerEdge R710机架式服务器,后置VGA不显示,但发出了行场信号,使得显示器背光亮了,没有图像。插到前置VGA上有图像,能进系统,但是分辨率只有800*600、1024*768、1280*1024三种(我显示器是1080P的,我见过的服务器安好显卡驱动都是能打到最高分辨率的)。进系统显卡驱动是正常的。

等于说现在默认是从前置VGA显示了。先不说显示分辨率的事,像这种问题是前后显示的设置问题还是显卡硬件的问题呢?我找了半天前置液晶面板的设置,也看了说明书,没有提到可以刻意设置前后显示的问题。只是说前后同时只能有一个可以显示。

网友:
不好说,不过服务器板载的集成显卡也挺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服务器一开都没关过 ,温度自然不会低了

网友:
啊,把我这个坑填了。最后用一根VGA延长线解决了,让他插前面VGA先用。这样也挺好的,没必要过度维修。彻底不显了再说换显卡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