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奇怪问题, hp笔记本过热死机后,cpu频率不稳

楼主(2017-05-11):
一次更换CPU忘记上散热器,过热死机后,出现CPU频率不稳,不断跳动,
后来搜索看到一位朋友也,他研究后发现是bios的保护机制,惠普工作站为了稳定性,出现过热后,会写入到dm区域,然后会出现CPU不断跳动,类似于自动节能,

估计必须通过编程器刷bios,注意,是编程器,不是普通的更新bios,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清空dmi

网友A:
尼玛还有着奇葩问题了,不过应该不影响用把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cpu本身问题,在惠普的部分机器里面有的会有日志,但是日志不影响正常的机器使用,并且可以在bios里面清除。

网友:
应该是cpu本身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尼玛还有着奇葩问题了,不过应该不影响用把

若真是频率不稳定 还是一有一定影响的

网友:
不是CPU问题,我已经确定了,更换过CPU测试,你以为我那么傻吗

网友:
将bios放电清空重新上电池也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