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68 进液烧毁一片

楼主(2017-05-11):
     三星Q468 商家拿来说不开机,插上电源大短。心喜——报价150 主板短路。客户同意后拆机一看……
5V上管以烧 19V接上管处以烧出一个坑,51125也有一个坑。先不管了清理干净,坑用绿油补上再说,取掉51125和上管,测5V电感依然短路。上烧鸡大法,5V滤波点容短了,拆掉依然短,继续烧 CPU供电芯片发热 拆掉依然短路。感觉自己以掉入一个大坑……还是继续烧鸡大法,声卡发热-拆掉,终于阻值正常。再测了一下其它地方有没有不对的地方。感觉没大事了,就订了一些芯片 为了以防万一也订了EC。
     第二天芯片到了以后,各就各位装上,清理干净。

    忐忑的心上电,待机0.210 还有短路。测得线性3V被拉底,干掉EC故障排除 ,再次上电待机正常。没急着开机,测了一下3V 5V 居然没有(其实它本来就没有)。正想再看看,还是按一下开关看看反应。蹭蹭电流上去了接屏也显示了。装机插上电源5A 15V  又短了,不过我知道隔离管坏了,又拆开换上OK 最后测试声音这些都正常,不过触摸板也坏了,客户同意不管它就算了。

看看战利品

网友:
坏的太多了

网友A:
芯片成本不多 还是可以修的,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

网友:
楼助威武!!!!!!!!

网友:
还好只是短路

网友:
进水待机部分短路一般都会坏件

加分了

网友:
芯片成本不多 还是可以修的

网友:
坏了这么多,修好不容易,加分支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芯片成本不多 还是可以修的,

最近遇到一个线性3.3被拉低 待机偏大 结果CPU坏的    i5带南桥的那种 750一个 放弃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近遇到一个线性3.3被拉低 待机偏大 结果CPU坏的    i5带南桥的那种 750一个 放弃了!

现在的板载cpu连桥一起不好搞哦,桥坏了 要换CPU    CPU坏了要换桥

网友:
修的漂亮,19V从待机飘过去,啪啪啪烧一大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