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华硕P8H61M-LE R1.02亮机反复重启,

楼主(2017-05-11):
直接上图故障现象,修这个烦死了,干脆弄个电路草图来分析哈,822换了还是不行,两个三极管换了也一样的,没法只有画草图,最后分析是这个C200的电容漏电导致反复自动复位重启。

这是参考的点图和软件一起

网友A:
复位信号漏电,时不时的给你来下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位信号漏电,时不时的给你来下重启

是一直重启

网友:
修好就行。

网友:
修华硕的是大神!!!!!

网友:
应该用红笔圈一下就更明了。

网友:
修的不错,加分支持

网友:
楼主,,没有看出来修在那里,,用红笔圈一下啊!!

网友:
最后是这个位置的电容漏电引起的

网友:
华硕鸟班子

网友:
复位开关这种故障

网友:
根据草图分析出病根儿,神人!

网友:
以前也有修过,没有修好

网友(2017-09-18):
查看个资料还要让我认证权限,提示要教1299元,不用这么黑吧!我都赚不了100元你让我认证1000多。

网友:
电容漏电,最难测了,楼主利害了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