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4卡开机界面来回闪

楼主(2017-05-11):
前几天收到一台小米4,开机后显示小米LOGO,一闪一闪的,一直进不了系统,开始认为是主板问题,正好有另一块联通版的主板,装上后还是一样问题,本来想刷机,这样看肯定不是主板问题了,换电池无果,就考虑是不是开关小板短路导致的,把开关板卡扣去掉,用镊子直接短路开关板接口处的电容,开机进入系统了,后换开关板,问题解决!!

网友:
开关板导致进不了系统 学习了

网友:
开机键不能回弹的缘故?应该有进液痕迹吧,拆开擦干净弹片就行了

网友:
开机键短路

网友:
幸亏你有一块一样的主板,要不然估计走湾路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把开机排线在开机后拔掉判断问题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是按键里的弹片短路,当时没排线,直接刮开按键把弹片底下清理了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直接拆掉开机按键板,镊子短接开机

网友:
没遇到这样的故障,应该是微短了吧。

网友:
这很容易走弯路啊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 明白了

woaimeinv5 -2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

网友:
小小白就开始就灌水,想直接封号吗。

网友:
我也来学习的   手机要细腻啊  我不合适

网友A:
这种一般都是系统挂了

网友:
现在修手机转钱哦  不会修

网友:
开关板也能导致不开机啊,学习了,以后少走弯路了。感觉手机很脆弱,有一点不对付就不开机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闪吧?是反复重启才对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一般都是系统挂了
系统挂的的确多。按键也会这样。

网友:
小米4的通病呀,好多开关短路的,应该是进水或者汗渍进去影响的

网友:
手机开机板坏了会有这样的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