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NM-A361 没有声音 求助

楼主(2017-05-11):
刚拿到这机子 是短路的 换了EC 换了短路的芯片 可以开机 了 都能正常 进系统了 但是没有声单 什么情况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难到都是要换吗 有没有碰到这个高手 是不是一定要换芯片
芯片

网友:
重新做个系统 或者上联想官网下声卡驱动 恢复出厂设置 试下

网友:
没有声音 看下声卡是否短路 系统下是否识别 是否驱动正常 功放部分条件是否正常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