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修 DELL N4030

楼主(2017-05-11):
发一个早上刚修好的机器 DELL N4030    骗点分板号:10212-1
故障现象:待机0.01不触发

拆机过程中发现开关插座破损,如图:
   难怪不能触发,  这是要捡钱的节奏呀

拿表笔扫两下,没反应。再试,还是没反应。  我草,谁挖的坑

老老实实拆出主板,尼玛,还是个二修机。
(这个EC是我新换的,之前的图忘了拍。EC明显动过)

仔细观察,无明显外观问题。 看来上家还算有良心

大概测了下,3,5v已出,RSMRST# 有高电平 ,ECrom有波形。

只是pwrbtn#没跳变。故障点应该在EC部分

先刷下ECrom(上家没动这个,我有点奇怪)  刷完后,还是不触发。。。

看来得仔细点了,围着EC周边xxx

待机供电3v ok  时钟77脚有波形,此图应该没有设计待机时钟
待机复位85脚 3v ok
93脚AC_IN#_KBC  0V低电平,看字面应该是低电平正常,
这个是电源小板接过来的信号。换了个小板,还是低电平。看来也是正常的。
95脚 触发信号输入  有 “高低高” 跳变  ok
20脚PCH_RSMRST#  3V  OK
112脚AC_PRESENT_EC  3V  OK
117脚 触发信号输出始终没变化
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难道还是EC???

纠结了半天,最后还是换了一个

再次测试,还是不触发。。。。

无思路郁闷中。再次测到117脚时, 发现居然有跳变了

看来运气不错。

再测测,pwrbtn#已经ok了,无SLP_S4#
转移阵地,目标:hm57

对于5系列的桥还是有点阴影的,哎,一说全是泪

先测测周边,VCCRTC

3.1V,好像有点低。

继续,32.768  有波形 ok

继续。

RTCRST#  3.1V  ok

SRTCRST# 0.65V  发现故障点。
上图:

故障已经很明显了,不是C2401就是桥
拆掉电容,再测。ok了。哇哈哈哈

修好后,发现待机电流为0.006, 看来0.01这个电流有点大了

补张亮机图:

网友:
N4030好多不触发的。。

网友A:
虽然是二修 估计上家也不是很懂维修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虽然是二修 估计上家也不是很懂维修的

有可能,不过还好没乱搞。偷着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,不过还好没乱搞。偷着乐

这种二修可以多收点维修费

网友:
哈哈,可以都收点  也能体现楼主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