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 板号LA46能开机不显示故障

楼主(2017-05-11):
联想b460 板号LA46能开机不显示故障,铁壳MOS管下管电压0.6V左右
不显示

网友:
整套换掉,应该就可以好哇,62882,62881

网友:
是北桥坏了,重新做桥后好了

网友:
铁壳很容易坏的 ,,都换掉试试

网友:
铁壳子mos管最好是一套全部换掉。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了,修了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