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56UJ进水维修无点位图

楼主(2017-05-11):
同行送修一台进水华硕笔记本,拆机板号是X456UJ REV:2.2。 清洗主板板进水位置接电流表因为没有COMS电池了,首先会自动上电0.01A跳一下到0.05A循环跳变。由于没有点位图不好下手,只能打值所有电感无异常,3/5V待机也跳变,公共点19V正常,由于是进水没引起短路,一般我主要还是检查进水位置。由于没有点位图没抱太高希望修了一下(换掉一些进过水的三极管和103排阻没行),有其它活要忙就放了两天,再测发现有两个转换管没见过(表面是E7的,5678脚是连一起的1234是分别分开的,有一个是3V转3V的,5678是3.3V待机过来的,1脚3.3V可能是返馈回来的吧,2脚是13V,3脚是输出3.3V,4脚也是13V。。 而另外一个转换管不正常3脚输出无电压5678脚是1.05V。先把两个转换管对调还是一样(想试一下是不是管子坏了)再测得管子4脚无电压但是上拉有13V最后电阻开路,测得3V转3V那边是100K的, 找了一个换上 1.05V转换到3脚有1.05V了。最后外接正常 ,装起来进系统也正常了。 我想问一下这种是怎么做,加圈内加文字看起来好多了。

网友A:
进水的机器能修好就不错了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有些好修,有些会搞头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的机器能修好就不错了

进水的大多数相对好修  不过有一部分就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