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颗电阻惹的祸之联想V490U内屏不显及主板高清图

楼主(2017-05-11):
机器 :联想V490U
板号:DAOLV3MB8G0 REV:G
故障:内屏不显示,HDMI外接正常

此机同行送来的,二修,让给修修看
测机,属实,HDMI输出显示,没找到内外屏切换键
拆机,3个BIOS都动过,桥  CPU 显卡全加焊过

遂测集显VCC_GFX无电压(后来证实这是正常的,需要进系统才有),顺带测了下独显GFX_CORE 0.87V   CPU核心电压VCC_CORE 0.83V都正常。 显示屏接口  除了LCDVCC、VADJ_PWM、DISPON其他电压都正常,EDID抓不到波,说明
没到读屏这一步,那前面的电压没产生就不足为怪了。

看了下屏接口信号的来源,来自于一个PS8622芯片。

找了半天这芯片的资料没找到,从电路图分析,PS8622的功能是EDP转LVDS测PS8622各个供电均正常,RST#、EDP_HPD  3.3V正常,CSCL/MSCL、CSDA/MSDA电压正常并有波形,1、2、4、5  是跟CPU通讯约0V不正常
LVDS_DDC_SDA、LVDS_DDC_SCL抓不到波,测到1、2脚对地电阻50多欧姆,是不是它坏了呢?看上家换过此芯片,先订两片再说(买件期间刷了N个BIOS都无效果),买来后先测了一下,1、2脚也是50几欧姆,既然买了换上试一下吧,
故障依旧

既然芯片条件都已满足,就是不出信号,不应该啊

换桥, 故障依旧
换显卡N13M-GB-S-A2(这个曾断开显卡供电试过,但还是换了),故障依旧

此时维修陷入绝境
不会是CPU吧?!!论坛看过一个案例内屏不显示CPU坏了,这EDP图像信号可是从U发出的啊。这U不便宜,正在琢磨是不是U的问题,猛然看到U旁边有个电阻没装,这个电阻的焊盘有点奇怪,一端像是用刀割掉的,另一端焊盘掉了,掉焊盘的一端有细线通到了CPU下面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嘿嘿  那就从你下手吧
找到这个电阻的位号R44,从脚位定义看来这个脚位直接关系到EDP信号,从图纸看这个电阻应该有的啊

遂料板上找了个1K电阻焊上,开机打EDID已有波
亮机图

主板高清大图奉上

以下是电压产生顺序

独显GFX_CORE先于CPU核心供电VCC_CORE产生

集显供VCC_GFX在VCC_CORE之后,并且持续了很短时间消失,未进系统时可为零电压不影响显示

Q70 1、4脚测得的CSDA/MSDA  、CSCL/MSCL波形

最后抓到的EDID

总结:维修需要细心细心再细心,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

整理主板图花了不少精力,当时为了查看有没有掉件,搜了论坛这板子没找到很清晰的图,我所传的高清大图保证每个小米粒都能看得清楚,望版主加精
PS:纠正一个错误,正面图中PS8622芯片旁的R17电阻本来是没装的,当时看到这个焊盘不大对头就加上试了一下,这个电阻是没有的

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,天天发财!没事多泡个妞!
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。朋友们如果觉得资料还可以,就有钱的捧个钱场,没钱的捧个人场

 会员10877982元2023-2-3 12:15

网友A:
帖子写的用心了 虽然故障时偶然间看到了加以维修修复的  但是后面的分析 抓波 以及主板高清图 还是可以的   最重要的是 你运气不错 看到了 而且主板上还给你标了 位置号 啧啧啧

网友:
故障修复了,抓波图不错,加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帖子写的用心了 虽然故障时偶然间看到了加以维修修复的  但是后面的分析 抓波 以及主板高清图 还是可以的   ...

谢谢鼓励!小乡镇能修到的机子不多,经验 理论都还欠缺很多,但只要经手修过的机子就对故障原理做个分析,并记录板子的常用维修参数以备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鼓励!小乡镇能修到的机子不多,经验 理论都还欠缺很多,但只要经手修过的机子就对故障原理做个分析 ...

还需努力  乡镇维修技术差不多就行  主要是要会经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需努力  乡镇维修技术差不多就行  主要是要会经营

技术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精益求精。生意上嘛03年以前修家电没赚到多少钱,03年以后转卖电脑,那时镇上算我就2家卖的,后来电脑装机店达到11家之多,这两年电脑销量直线下降大多店又关门了,目前附近几十里内只有我这里能做芯片级维修

网友C:
这本修的成本不低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本修的成本不低呀

成本也就一颗电阻,走了弯路时间没法算了(其实这颗电阻刚拆机也看到了,没有实物比较,论坛上找了几个图片也看不太清楚也就放过了,这是不应该的),幸好通过检测加深了对原理的理解也不是坏事

网友:
二修机还得细心呀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技术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精益求精。生意上嘛03年以前修家电没赚到多少钱,03年以后转卖电脑,那时镇上算我 ...

看样子赚了不少钱03年做到现在 黄金时期都摊上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赚了不少钱03年做到现在 黄金时期都摊上咯

没赚多少,瓜多的时候来瓜分的也多。。。门槛太低了

网友D:
整理这资料花了多少时间楼主  我想法可是连编辑都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整理这资料花了多少时间楼主  我想法可是连编辑都不会

编辑图片简单。图片编辑我用的是ACDSee 5.0(其实只用到他捆绑的acd fotocanvas软件),这个软件很多年前就用,很简单也很强大,并且这版本免费的。图片太大用他的调整图片大小功能,随心所欲想要多大就多大,一般选2560x1080就很清晰了,大小有900K左右。添加标注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就很好用

网友:
维修不容易呀。资料宝贵,收藏了

网友:
修机要练成火眼金睛,干这行最多的委屈就是客户的不理解,但咱们真的不容易啊!

网友:
楼主  很细心    示波器 好用

网友E:
这个主板问题很多    2次加电才能亮机

网友F:
佩服佩服  三修吧 上家不能故意弄掉电阻吧 奇怪

网友G:
这板子是不是跟THINKPAD T430U一样的,我2年前也修过一台这机器,楼主最后还是细心决定了故事的最后胜利,果断给你加分支持,谢谢分享高清无码图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这板子是不是跟THINKPAD T430U一样的,我2年前也修过一台这机器,楼主最后还是细心决定了故事的最后胜利, ...

话说这个上家也是个好手,做故障都这么专业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主板问题很多    2次加电才能亮机

二次加电亮机是BIOS的问题吧,现在应该可以刷好了

网友G:
为啥这帖子没找到加分的地方,想加分没处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佩服佩服  三修吧 上家不能故意弄掉电阻吧 奇怪

这个我也不确定是故意弄掉的,也可能是户主自己拆机让金属片刮掉的,所以贴上没敢胡说是上家做手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话说这个上家也是个好手,做故障都这么专业

这个我也不确定是故意弄掉的,也可能是户主自己拆机让金属片刮掉的,所以贴上没敢胡说是上家做手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为啥这帖子没找到加分的地方,想加分没处加啊

嘿嘿,只要有这个心意就够了,我也纳闷呢他们都喊着要加分,就看见饼兄的加分没见别的,看了看确实没找到加分的地方。这两天怪事很多,有时登录不上论坛,其他的网站都能进,修改头像修改不了,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怎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板子是不是跟THINKPAD T430U一样的,我2年前也修过一台这机器,楼主最后还是细心决定了故事的最后胜利, ...

跟T430U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二次加电亮机是BIOS的问题吧,现在应该可以刷好了

是的

网友:
这个帖子之所以精华,是因为都住用了心的 !值得奖励!

网友:
应该是上家修的时候弄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帖子写的用心了 虽然故障时偶然间看到了加以维修修复的  但是后面的分析 抓波 以及主板高清图 还是可以的   ...

你这头像不怕磨破皮?

网友:
这故障如果不是目测到还真不好查啊,火眼金睛啊!加分了!

网友:
抱歉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加分接口啊

网友H:
请教大神,在正常情况下是多少的电压?“1、2、4、5  是跟CPU通讯约0V不正常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请教大神,在正常情况下是多少的电压?“1、2、4、5  是跟CPU通讯约0V不正常”。

这个具体忘测了,机子已经拿走了,有类似板子的可以测一下

网友:
为啥这帖子没找到加分的地方

网友:
楼主的示波器可是用的真好;要加强学习了

网友I:
修的太好了,不精都不行,我就是有点搞不懂的就是你抓CSDA/MSDA  、CSCL/MSCL波形是CPU读EDP转LVDS芯片的波形吗?可以证明CPU部分正常吗

网友:
这样的也被楼主修好,高人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修的太好了,不精都不行,我就是有点搞不懂的就是你抓CSDA/MSDA  、CSCL/MSCL波形是CPU读EDP转LVDS芯片的波 ...

I2C总线,一根时钟线+一根数据线,从EC发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2C总线,一根时钟线+一根数据线,从EC发出

哦,明白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R44这个我可能还需要解释 一下

CPU的CFG4脚通过R44接地,CPU通过CFG4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来确定是否开启EDP通道

网友:
时序分析的很透彻,思路很重要

网友:
楼主这帖子写得就是好!!

网友:
不错,有图有真相,学习了。

网友:
耐心,细心。两点很重要!

网友:
思路清晰 分析到位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