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g41m主板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5-11):
简单修复联想ig41m    接主板测试不跑吗  测试各处电压 cpu没有    内存只有0.3 明显不正常
  问题就在这儿了 内存供电1587 供电上管5v 供电正常   mos无短路 阻值正常   测试芯片条件满足  果断换1587  内存1.5v出来 cpu供电也正常了 跑马亮机   各位路过加分 谢谢

网友:
加分 加分 加分

网友:
顶顶 加 加 加 加

网友:
分不好挣 不好挣

网友:
没有看到加分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