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10插电0.23

楼主(2017-05-11):
机型:联想G510
客户:同行
故障:不能开机
           前天中午一点半左右,外面一个同行拎台机汗流夹背气喘喘的过来(南方现在天气已经很热了),叫我赶快帮他刷个BIOS,机器开不了,客户在他那等着拿机器。我倒了杯冷水给他,叫他坐一下,顺便接过机器一看,G510 I5独显。拆了电池,接可调0.2几,可调下面那灯闪下闪。我说这不是BIOS问题哟,主板短路了呀。他一听,脸上的汗更多了。我说不要急,拆来看看先。一会儿工夫外壳全拆了,哟,好多小强,拆壳的过程不断有小强爬出来。看图就知有多脏:
板上布满了小强的屎和尸体,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,目测PL501旁边的什么东西已经烧焦了,打开图纸一看
是PL502公共点电压过来给内存芯片上管供电的。刮干净一量另一边短路了,断开PJ504和PJ505再测PL501也是短路的。单烧这里,芯片RT8207和上下管都明显发烫,拆了阻值恢复正常。
这是1.35V的内存供电呀,心想这内存也完了吧。再测pl402(3VALWP)和PL404(+5VALWP)的阻值,都已短路。断开PJ401和PL402再测,都是后级短路,再烧桥和U35(G547I2P81U)都挂了。再试内存,果然也无显。到此故障已基本确定,叫同行跟客户报价。等待中。。。。。。
十分钟后,同行说修吧,要快。幸好所有配件都有库存。很快就搞定了,换桥之后亮机很慢,要刷新BIOS才行。BIOS论坛已经很多了,就不重复了。

网友:
感觉是蟑螂拉屎到控制芯片上了

网友A:
这个桥不带胶的吧?

网友:
这板子屏先爱送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 学习了

网友:
内存也烧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桥不带胶的吧?

没有胶的,很好拆的。

网友:
是的。修过几台内存供电上管击穿的,内存一般也难以幸免。类似B460的CPU铁壳芯片短路从而烧坏CPU一样故障。当然也有没事的。

网友:
这个进物进的也算郁闷了 坏的很多
这种进蟑螂的 风枪加热那闻到特刺鼻 ……

网友:
修的麻利得很

网友(2017-10-08):
现在没有图纸修机器确实很难修 跑电路要功底的

网友:
这种 有蟑螂的 主板,够呛

网友:
好家伙 这个得收多少钱啊 楼主真的是思路清晰啊

网友:
我们一般叫这蟑螂机

网友:
内存也坏了 ,那么费用就高                    了吧

网友:
桥都坏掉了

网友:
这种 有蟑螂的 主板,够呛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内存也烧了啊

是的。修过几台内存供电上管击穿的,内存一般也难以幸免。类似B460的CPU铁壳芯片短路从而烧坏CPU一样故障。当然也有没事的。

网友:
维修有蟑螂的主板那个味道不是一般的难闻

网友:
相当于进水的机器,只要不烧的厉害,细心基本能修好

网友B:
这下坏了这么多件,还有修的价值吗,换桥,换内存,和那么多芯片,这样客户也要修?

网友C:
问一下 你开机会变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一下 你开机会变慢吗

刷了工厂BIOS以后开机就不会慢了,一定要刷BIOS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下坏了这么多件,还有修的价值吗,换桥,换内存,和那么多芯片,这样客户也要修?

件虽然坏得多,但比较麻烦的也只是换桥,我们在电脑城,收费不高,同行换桥才收2XX,总体维修成本不是太高,所以客户要修。

网友:
小强还真是无处不在的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,修得好而且又写得详细,服你了,呵呵

网友:
进东西的也好修

网友:
哈哈哈,有蟑螂的主板,我就顶不了。。。味道太,。

网友:
这种进蟑螂的 风枪加热那闻到特刺鼻 …

网友:
我胆小,看小强乱爬,那个心里啊,滋味酸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