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3459

楼主(2017-05-11):
开机上电1.05A左右,不显示。请问有那位师傅修过
不显示
DELL

网友:
1.05无跳变 主板无短路 所有供电正常 可以考虑刷下BIOS 查下内存的条件

网友:
可以查一下有没有复位,时钟,不行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