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8 页
联想Y400通病维修

楼主(2017-05-11):
修过几台,Y400不开机,待机正常,两台是霍磁原件的问题,,有两台是旁边的电阻腐蚀了
不开机
通病

网友:
这个麻烦来个图片特写,看的相对清楚些

网友:
老大有没有那个图纸 或者拍张照看看啊

网友:
最好能上电路图和点位图 或者上个BISO 也行啊

网友:
霍磁原件 待机那个东东??

网友:
还真没修过这种问题的, BIOS问题修过两台

网友:
这个不能算通病吧

网友:
上图片就完美了

网友:
如果有图就更完美了

网友:
这种有点基础的都能查出来吧

网友:
这个怎么没有图,

网友:
学习了,还没修到这机器

网友:
就是休眠开关的芯片呗?

网友:
楼主也不说清楚,目前没有遇见过

网友:
要是能把图放出来就好了,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记得回覆我 把图片上传上来 有图有真相 没图瞎J8

网友:
弱弱问一下  霍磁原件 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没图也没原件号说了也白说

网友:
没图没真相,表示一脸迷茫

网友:
最好来个图片 谢谢楼主了

网友:
楼主也不说清楚,没图证明

网友:
还真没遇到过   你运气不错

网友:
有图就好了

网友:
PR268也不太可能是表示

网友:
霍磁原件 待机的玩意坏了还会这样!!

网友:
最起码发个图片看一下啊,楼主

网友:
就是LID信号的问题吧

网友:
看来楼主捡到便宜了

网友:
没图没有真相啊

网友:
腐蚀确定是通病吗?

网友:
有没有图纸啊

网友:
电源旁边电阻腐蚀了 明白 前面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楼主运气很好啊

网友:
还是通病好修,修本本好复杂

网友:
什么霍磁。直接说休眠开关坏了就是了 LID

网友:
最起码 应该给出损坏原件的标号吧  就这么一句很难理解啊

网友:
以后这样无根无首的问题不要在发了

网友:
太穷了,罐罐谁哈

网友:
bios修过,没有修过你说的问题  bios放放电也会好

网友:
给图看看啊,都不知道在哪里

网友:
图片都没有,说的不明不白。。。

网友:
拍张照看看啊

网友:
要是能把图放出来就好了,学习学习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啊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好后熬好O(∩_∩)O哈!哦东西